求推荐双路SD卡切换IC

楼主(2014-06-24):
求推荐双路SD卡切换IC

网友:
两片CD4052可行不?
好像不行,速度跟不上

网友A:
你可以找下数字逻辑IC,比如74HC157之类的,并不一定要集成一体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找下数字逻辑IC,比如74HC157之类的,并不一定要集成一体的。

先找下,谢谢

网友:
SGM3157  这个可行不??

网友:
好孩子(Fairchild)半導體 FSSD06

网友:
狗版主,果然见多识广,佩服!

网友:
仙童的可以 北京有个叫什么圣邦微的也有 SGM什么的 SGM7227好像可以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侠,准备使用狗版主推荐的IC.

网友:
    通过控制电源来,可行不
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