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牙天线

楼主(2014-06-24):
有没有高手懂蓝牙天线的,蓝牙天线的要求到底是什么,是要达到一定长度,还是什么,看到各种各样的蓝牙天线,自己不知道那种的最好,画好的总是不尽人意,求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    用参考板的!

网友(2014-09-01):
    天线阻抗匹配最重要!

网友:
    1 看增益是否符合你的要求,比如你用某款天线,多远不能通讯了,那个距离是否符合你的产品定位,至于阻抗匹配,我觉得是当天线型号已经选定好了,能否将天线的设计性能发挥出来,阻抗匹配影响很大
2 形状尺寸(是否影响结构安装)

网友(2015-08-31):
张飞电子实战团——电路设计培训—深圳站
深圳联系方式  沈工QQ:282057992    张飞老师QQ:437521793
这期招满15---20人,截止报名;名额有限,机会不要错过!
课程亮点:
1)        讲课方式依循三条主线:(1)熟练摸清、摸透元器件的特性和使用;(2)关注电路中每一个点的波形,要求学员学会并能够绘出各个点的波形,并根据波形设计分析优化电路;(3)传授设计电路的思路。三者相互结合,融汇贯通。
2)        实战型授课模式:通过实验做破坏测试,让学员了解使用元器件的最大特性,学员不仅是学,还是将所学融于实际项目中。深度剖析电路原理图,讲明白,说清楚。让学员用面包板动手搭建电路、测试波形、完成电路调试。现场教会大家如何用万用表测量仪器的好和坏,示波器,波形发生器、电源的合理使用。
3)        授课期间和学员深刻互动,学员分组组成各个项目组,每个项目组参与设计电路,上台合作设计电路。我们实时引导学生,把电路设计出来,所有的电路,我们都在课程中引导学员自己把电路一步一步的设计出来。并且每个项目组需要分析和优化所学所设计的电路。

主讲老师:张飞
    资深的电子研发工程师,工业控制领领域的专家;为一家外资跨国集团公司的首席工程师,专家,十年来一直负责欧美市场的电子产品设计与开发工作。在一线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技术实战经验,在此过程中也培养出了不少的拿高薪的电子研发工程师。他是上海ic咖啡吧硬件设计开发知名讲师;与非网摩尔吧金牌讲师;米龙谷孵化器的创业导师;上海问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CEO。
张飞老师将会从独有的信号源阻抗分析,波形整形分析,回路阻抗,电平移位,器件内部及电容效应分析、压百率分析,让你彻底掌握并熟练自如设计电路。
课程内容:
(一)为什么不同电路需要不同种类的电阻呢?
(二)电容的材质有那么多,你知道在什么场合选择合适的电容?你是如何根据不同的环境选择电容的?又是如何选择电容的参数的?
(三)你知道稳压管的设计禁区在哪里么?
(四)为什么三极管在现实的放大电路中却很少使用呢?P型和N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?如何在电路中确保设计他们工作在饱和状态呢?
(五)你知道运算放大器虚短虚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?又是如何从信号源角度去分析?
(六)比较器和运放的根本区别和相同之处分别是什么?你是否从反馈角度、工作频率及速度的不同这三个角度去理解,为什么他们输出电压既可相同又可不同?
(七)Mosfet又是为何而诞生?它的驱动电路又是如何设计?
(八)什么场合需要光耦?在工程应用中,又需要怎样控制光耦的一致性?工程师又是如何确保光耦使用的一致性?
(九)占空比可调的PWM波,你知道需要用哪些元器件自如搭出来么?一个零基础的人又是如何在现场设计PWM这样复杂的电路?
(十)为什么模拟电路中最难最神秘的器件非电感莫属?如何利用电感的电流特性进行能量储存和转移?电感又是如何选择的?影响电感的关键参数又是什么?

教学目标:
将学员进行分组,每个小组扮演公司的各研发团队。团队进行分工协作,共同现场完成电路设计。学员现场能够熟练掌握,各元器件的使用。熟练使用元器件搭各种功能电路,培养学员能够自如的根据功能需求使用各种元器件,并能够画出各电路每个点的波形。
让每个学员都能够精通各个元器件的特性,精通掌握和使用各个元器件,深度了解元器件的价格、参数和使用的极限值,能够熟练画出各功能电路,能够熟练分析各电路的功能特性,能够画出各电路点的波形,能够通过波形判断元器件的好坏并优化电路。
最终能够根据思路一步一步的设计出电路。每个学员都能够独立的设计项目,了解产品的盲区误区,把产品做的更稳定和可靠。
通过4天3晚封闭魔鬼式的训练,让每个学员在今后的工作中找到方向,对今后怎么提升自己能力,怎么进行电路设计有个清晰的思路。

上课时间:
10月3日—10月6日,每天早上8:00到晚上21:00,四天三晚
上课地址:
深圳 宝安 西乡地铁附近
增值大礼包:
1.        增加就业技巧技能,提供就业面试培训方面的指导。
2.        创业经验交流。
3.        如果有创业需求,我们可以帮他提供孵化到天使轮投资的对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