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如何评估设计难度

楼主(2014-06-24):
5金币
请教pcb板如何评估设计难度?例如有没有通过根据网络数量,有网络焊盘数量,板子面积等数据得出布线密度,难度,从而计算出某pcb设计的完成时间?主管要我给出一个pcb大概要多少天可以完成,然后把这个时间分配给某个pcb设计员做板,大神们,求姿势!!!求文档!!!

网友:
    可按PIN数参考,再加上需不需要绕线,需不需要仿真等其他因素。

楼主:
    估计专业的pcb设计公司是不是会有类似这样的文档来确定一个pcb设计者做某一块板需要使用的时间的呢?

网友:
    据我所知,也基本是按PIN数

网友:
    设计公司,都是按照PIN 板子尺寸, 和经验。

网友:
    如果是单面板的话,用pin数和ddr数量来评估时间应该是比较合理的。

    当然了,最准还是用布线密度了,不过这个需要布完后才能统计了。

网友:
    关键是弄完了,你敢用么?

网友:
    个人觉得可以按照BGA的数量,以及最大的BGA的pin数来判断。做过layout的都知道BGA的fanout做完,板子就差不多完成一半了

网友:
    pin数上800---万 pin的三个人配合10天, 5000PIN-8000PIN单人15天,3000-5000PIN单人8天-10天  3000PIN-500PIN 5天  3000一下3天 你就按这个经验适当加减天数  争取在硬件进度允许的范围内多点时间 你更轻松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