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大家个问题,一个IPC ,CVBS输出有些是彩色的,有些是黑白的,是怎么回事呢?

楼主(2014-06-24):
问大家个问题,一个IPC ,CVBS输出有些是彩色的,有些是黑白的,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A:
频偏,CVBS有个载波检测,如果频率偏移太大会无彩色
另外一个就是软件问题,让软件加班去吧
再问一下,什么是IPC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频偏,CVBS有个载波检测,如果频率偏移太大会无彩色
另外一个就是软件问题,让软件加班去吧
再问一下, ...

好像是IP CAMERA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是IP CAMERA

好的,多谢!学习了。
那应该就是频偏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    同意2楼,软件解决,

网友:
    把晶振的电容改大或改小试下

网友:
    把晶振的电容改大或改小试下  与这个关系不大吧  让软件去解决
    估计是IR_CUT 和环境的关系

网友(2024-04-10):
引用 网友A:
    频偏,CVBS有个载波检测,如果频率偏移太大会无彩色
    另外一个就是软件问题,让软件加班去吧
再问一下, ...

    具体啥频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