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一个电源输出线路,具体的值不知如何计算的?

楼主(2014-06-24):
看到一个电源阶梯输出的线路,只能大概算到第一个,DAC=0V时候,输出大概是12.2V,自己的理解:DAC=0,就类似于接地,与旁边的3K3并联接到IC得参考电压脚,并联后大概是2.7K,然后根据参考电压大概是1.235V算出来输出大概是12.2V左右,但是下面DAC=其他不通电压值的时候,就不知道怎么算了,大神们指教一下拉,小弟感激不尽。

楼主:
自己先顶起来,被水印挡着得地方就是DAC网络,真悲剧。强烈建议把水印放角落吧。

网友:
使用节点电压法计算,对FB这个节点列方程,此反馈电路有两个基本节点,所以只需要列一个节点电压方程,[(VFB-VDAC)/R35]+[VFB/R39]+[(VFB-VOUT)/R45]=0,化简得VOUT={ [(R39*R45*(VFB-VDAC))+(R35*R45*VFB)]/R35*R39}+VFB,在EXCEL里面列出公式,速度计算。
计算如图片

网友(点评):
你要是把EXCEL 格式资料上传上来多好啊!

楼主:
果断了结了,不错,好方法~~~

网友:
这个貌似是大学里学的《电路原理》的内容 节点电压法

网友A:
看到 fallen 的方法,感觉大学里电路白上了,学了不会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到 fallen 的方法,感觉大学里电路白上了,学了不会用。

大学里面主要注重学习能力的培养,学习了那么些也很容易忘记。
只要你知道有这些,在工作的时候经常翻阅,影响会比较深刻,容易记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学里面主要注重学习能力的培养,学习了那么些也很容易忘记。
只要你知道有这些,在工作的时候经常翻阅 ...

嗯,是的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那我上传EXCEL文件

网友C:
你这个是什么产品上面的电路啊,这么奇怪!

想问你的DAC 对应的输出电压值是实测的还是要求这样子的????
如果是实测的话,我大概知道计算公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是什么产品上面的电路啊,这么奇怪!

想问你的DAC 对应的输出电压值是实测的还是要求这样子的?? ...

理论计算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