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V9712相关问题

楼主(2014-06-24):
最近要画一个镜头板,用的是OV9712,这颗IC在画板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?数据线是否要做等长?

网友A:
时钟线包地,电源搞干净些就可以。这个SENSOR基本木有什么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时钟线包地,电源搞干净些就可以。这个SENSOR基本木有什么问题。

IIC的时钟和数据线是否需要用地隔开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IIC的时钟和数据线是否需要用地隔开?

I2C的两跟线走差分,组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2C的两跟线走差分,组包。

组包是什么意思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组包是什么意思

就是两根线包地,两根线作为一组,叫组包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就是两根线包地,两根线作为一组,叫组包

奥,学习了,可以加你Q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