功放地干扰问题

楼主(2014-06-24):
我图片上的功放电路地线,怎样走线才能减少干扰?现在用交流18v供电,一接上电源喇叭就有电流声,那些地线必须接电源的地线?

网友:
    可以交流供电吗?

网友:
    怎么会用交流电?

网友(2014-12-28):
    pcb贴出来看看,我们做的功放也经常碰到。一般都是电源和第的问题

网友:
    所以地单点地,一点也不共用就没噪音了

网友A:
    一般做功率放大器器的板子,都是以大滤波电容的负极,放射状垃出来的,

网友:
    功放的地一般要与BB芯片的地相连,再接主地

网友(2015-03-16):
    单点接地,功率地和小信号地分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一般做功率放大器器的板子,都是以大滤波电容的负极,放射状垃出来的,

    能说清楚点么,或者来个图

网友(2015-06-18):
引用 网友B:
能说清楚点么,或者来个图

    晕????????????

网友(2016-04-01):
    上个图吧!我做音频的,可以帮到你,2030最常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