铁氧体功率电感温升电流余量流多大?

楼主(2014-06-24):
初设计DCDC电源电路,实际电流大概5A,选用温升电流标称8A的可以不?因为考虑到功率电感这个东西都偶尔的瞬态大电流应该是不敏感的,我要的电源系统的稳定电流最多也就5A的样子,现在使用TDK的电感,不知道3A的余量是不是足够了?

网友A:
在电感中定义的电流有两个,1是温升电流,指加上额定的温升电流后,电感自身的温度不超过40°(我记得应该是这个,具体可以问供应商)。2是饱和电流,在额定的饱和电流下,电感的感量下降到额定的20%(上次我问了一个朋友,他说有好几个规范5%,10%和20%,具体也是问供应商)。
选取电感的时候,要算上纹波电流,也就是你稳定最大电流+纹波电流的一半(buck电路)要小于温升电流与饱和电流的最小值,一般余量70%-80%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电感中定义的电流有两个,1是温升电流,指加上额定的温升电流后,电感自身的温度不超过40°(我记得应该 ...

其实现在我的把握也不是很大,所以只有在TB上买了同一信号的东西回来试试再说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