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ogic在放置元件时默认隐藏引脚编号

楼主(2014-06-25):
pads Logic在画原理图时,能不能在元件调出来时就隐藏引脚编号?要如何设置?而不是要在放置后再修改显示,谢谢!

网友A:
制作符合库时设置就可以了,调用时只能分别修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制作符合库时设置就可以了,调用时只能分别修改。

能否明示一下在哪设置,我找了很久没找到设置的地方。谢谢!

网友B:
制作logic元件时,setup/display color中取消勾选 pin num,调用时就不会显示管脚号。如果元件制作时没有取消,调用出来有显示想隐藏掉的话,只能选择元件,右键选visibility,取消勾选pin number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制作logic元件时,setup/display color中取消勾选 pin num,调用时就不会显示管脚号。如果元件制作时没有取 ...

谢谢,果然如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