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5 虚拟过孔怎么加不到网络导线上去?

楼主(2014-06-25):
    jimmy老师:
你帮忙看下,我这步骤添加虚拟过孔时怎么老加不到网络线上去呢?必须要从LAYOUT里面才能加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    你在router中添加时,线与线之间的间距过近了,所以不让你放。你可以把DRC关掉再放。

    在layout中是因为你关闭了DRP功能,所以可以放。

楼主:
    谢谢慕工!是开启了安全间距!
    非常感谢!

楼主:
    慕工,再追问一点;就是关于这PADS  LOGIC 生成网表这里我有点困惑,就是我们公司都是找方案公司拿原理图的,而对方又没提供我们库文件。而他们提供的原理图中相同的元件类型又分为0603/0805这些封装,让我每次拿到原理图生成网表都很麻烦要一个个修改;请问有什么方法而不用每个都修改呢?
还有就是我自己建的库文件里有这元件类型我只要把PCB与原理图同步成一样的库文件就能把原理图的网表倒入PCB LAYOUT里面吗?

楼主(2014-08-26):
引用 网友A:
    1.第一次或新零件, 提出存成自己的零件庫, 修改成正確對映方式存檔.
同一家公司下次用更新就可.

    aarom,你好!请问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左边窗口的操作方法?
这左边有元件类型,PCB封装这些,如图片如果是元件类型修改的话他这里面有0402/0603/0805这些呀!
搞不懂,请大侠赐教。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