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电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4-06-25):
电阻电容再一起的作用

网友:
R52和R61是分压电阻,分一半的电压给VREF供电,你这里电阻略大了,一般不大于1K,需要使用1%精度。
C27是滤波电容,和电阻组成RC滤波。上面的C17是前馈电容,也就是说当VCC_DDR的电源波动的时候,可以通过C17以更快的速度反应到VREF端,这样可以避免误操作。因为大于VREF=1,小于VREF=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