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盘钢网大小的问题,

楼主(2014-06-25):
请问下芯片引脚间距只有0.5mm,做封装的时候是否要缩小钢网的大小,在protel中怎么修改大小?谢谢。

网友:
焊盘编辑界面...如图红框内的选项...第一个选项是默认选项..如果需要改小则选择下面的选项..自己设置一个合适的数值即可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