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flash焊盘路径问题求助

楼主(2014-06-26):
cadence Pad Design中设计焊盘的时候,添加内层Thermal焊盘时要选择制作好的Flash时却找不到。请问Pad Design对于Flash焊盘的路径有什么要求?谢谢啦!
详见图片。

需要一个已经制作好的Flash焊盘

需要一个已经制作好的Flash焊盘

但是这边却没有找到

但是这边却没有找到

手动在上面输进去之后是会有的,但是确定之后前面还是现实No Found

手动在上面输进去之后是会有的,但是确定之后前面还是现实No Found

网友:
放在建焊盘的目录下

网友:
    好像是要放在PSM的路径下

网友:
    setup→user preferences→Paths→Library→右边栏中padpath,看你已经画好的焊盘是否在该路径下

网友:
    放在焊盘目录下

网友:
    制作的Flash symbol 有两个文件,.fsm和.dra,,,这两个文件全部放进psm路径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