射频信号滤波

楼主(2014-06-26):
最近做一个433M的控制板,用示波器一测才发现电源在射频工作时高频文波达200mV,加1nF电容也虑不掉。

网友A:
看纹波的频率,射频工作的时候,电流大,你应该是纹波电流大,1nF可以说是毫无作用。加10uF的陶瓷电容看看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下,应该在设计初期选用纹波较小的LDO或者DCDC

楼主:
射频不工作时DC-DC工作的纹波很小,因此估计纹波是射频感应的。还有就是射频工作时工作电流大也是产生纹波的原因。DC输出加电容也没有明显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纹波的频率,射频工作的时候,电流大,你应该是纹波电流大,1nF可以说是毫无作用。加10uF的陶瓷电容看看 ...

输出有10uf陶瓷电容,加一个更小的电容准备滤除高频纹波,没效果。射频这块以前接触不多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输出有10uf陶瓷电容,加一个更小的电容准备滤除高频纹波,没效果。射频这块以前接触不多。

这个跟射频没太大关系,单纯的电源问题而已。
不清楚你的系统具体情况,猜想应该是发射的时候功率比较大(瞬间电流大),可以参考提高瞬态响应的办法解决。

楼主:
喔-谢谢,从这个方面解决看看,射频工作电流28mA。用的是RT8008DC芯片 5V转3.3V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喔-谢谢,从这个方面解决看看,射频工作电流28mA。用的是RT8008DC芯片 5V转3.3V

这么小的电流,那么大的纹波,难道设计有问题?

楼主:
所以奇怪的很。

网友:
    瞬态响应不够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