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DC芯片对射频信号的影响

楼主(2014-06-26):
如题,最近一个项目是下变频器,里面的电源转换用到了DCDC与LDO,DCDC要求离射频信号要尽可能的远,这样可以衰减对射频信号的影响,希望大家有类似设计的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两个方面
1 辐射,DC-DC电源本身辐射出来的会干扰射频信号。处理办法远离和隔离,射频电路加屏蔽罩或者电感使用屏蔽的。
2 传导,通过电源供电的路劲传导。一般射频的接收都使用LDO供电(有些IC内部会有几成LDO),发射的话就需要隔离电源,使用磁珠或者二次电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