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ltium designer 6.9里的透明显示在哪里?

楼主(2014-06-27):
有没有谁知道AD6.9的层透明显示菜单在那里?怎么调出来,这个图是在DXP2004里抓的TOP层和BOTTOM层可以透明显示

网友A:
    透明显示功能?还是隐藏覆铜?只是显示布线和过孔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透明显示功能?还是隐藏覆铜?只是显示布线和过孔等

    就是透明显示所有层。

网友:
    快捷键 L   在show Hide     Polygons项下选择 hidden

网友(2016-10-24):
引用 网友B:
    ctrl+d   view options   use transparent layers

    透明度可以调 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