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孔电流评估计算工具

楼主(2014-06-27):
   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的过孔数量不够用了。

网友:
    謝謝分享真的好用

网友:
    下载了 就得回帖 回帖是人品的体现 谢谢楼主

网友:
    謝謝樓主分享好用的工具

网友:
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的过孔数量不够用了

网友:
    老板也不担心了

网友A:
    sigrity的powerDC 可以更好仿真via的电流分布情况,导出文件到仿真完成10分钟以内搞定,居家旅行,杀人越货必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igrity的powerDC 可以更好仿真via的电流分布情况,导出文件到仿真完成10分钟以内搞定,居家旅行,杀人越货 ...

请问:这个在allegro里怎样操作,请发点资料看看,谢谢!

网友:
    请教一下:
        Converters中的两个参数,一个是计算via的铜厚,还有一个是计算什么,按照NOTE应该是把via模拟成展开的平面去考虑的,另外一个值应该是计算周长的吧,但貌似也不对,故请教下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