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3的级联电路

楼主(2014-06-28):
没有用到过DDR3的级联电路,如一个CPU配4颗DDR3
请问哪里有这种资料可以找。
谢谢!不甚感激。

网友:
内存条就是级联的啊

网友:
    找跟内存条的PCB看一下就行。

网友:
    用两个T型连接,飞思卡尔有个资料上讲了关于1个CPU带4片DDR3的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