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都是怎样叠层的?

楼主(2014-06-29):
请问大家都是怎样给板子算叠层的?还有阻抗控制?谢谢!

网友A:
一般关键信号线有布线指南。阻抗由布线指南来。
叠层先确定BGA深度,需要多少层扇出,评估需要多少层走高速信号线、需要多少层走电源层。
大致确定信号层、电源层数后设计叠层。关键信号线邻地。电源层邻地。层叠注意对称。
确定好叠层各个层的用途后发给制板厂,制板厂会反馈线宽线距,给出修改意见。
上面是我们设计时的一些做法。有不对的请指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关键信号线有布线指南。阻抗由布线指南来。
叠层先确定BGA深度,需要多少层扇出,评估需要多少层走高 ...

非常感谢您的热心解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