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58ID 电路求解

楼主(2014-06-29):
麻烦知道的帮小妹解释下这个电路原理谢谢

网友:
U5A做比较器:当无VIN的时候,PIN2>PIN3,PIN1=0,T1导通;当有VIN的时候,如果PIN3>PIN2,PIN1=1(5V),T1不通。
U5B做电压跟随,当传输数据的是,LED会闪烁

网友A:
比较器输出要上拉一下吧……

网友:
点灯为何不用三极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比较器输出要上拉一下吧……

那T1不就一只导通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T1不就一只导通吗

比较器上拉跟芯片有关系。你可以预留,不会一直导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比较器上拉跟芯片有关系。你可以预留,不会一直导通的。

好的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