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比较完整的skill开发教程

楼主(2014-06-29):
    有没有比较完整的skill开发教程

网友:
    有   自带的帮助文件里面   sk开头的

网友:
    在Allegro安装完成后,在安装目录下,会有一个doc的文件夹,里面包含了您所安装的所有cadence软件的说明文档,不过全是E文,建议有耐心和时间的朋友不妨自学一下,当然谷歌在线翻译是少不了的呵呵。相信您多少还是会有收获的。

        当然这里只介绍自学SKILL的相关文档位置,文档内包含一个pdf和一些网页文件,您可以选择使用pdf浏览文档,也可以选择网页文件浏览,主要看个人习惯。

        这里假设安装目录为 D:\Cadence\SPB_16.6,那相关SKILL文档位置如下:

    SKILL文档目录:

            D:\Cadence\SPB_16.6\doc\sklanguser   用户手册
            D:\Cadence\SPB_16.6\doc\sklangref   参考文档--主要介绍各种函数用法

    Axl-SKILL

            D:\Cadence\SPB_16.6\doc\algroskill    Allegro的接口函数文档

    Allegro Skill库实例文档:

            D:\Cadence\SPB_16.6\share\pcb\examples\skill\DOC

    其他版本的路径都一样,只是版本目录名称不一样而已。

楼主:
    恩。多谢。如果实例多点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