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34063的DRC使用问题

楼主(2014-06-29):
请教下论坛上的各位高手,MC34063的DRC引脚怎么使用呢。

我看文档上有时候需要串个电阻,那这个电阻是个什么作用呢?

网友A:
给驱动管的集电级供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驱动管的集电级供电

谢谢回答。但DRC引脚在有些应用中串接电阻,有些就没有。

再请教一下,这个串接的电阻具体是起什么作用,什么时候需要串接,什么时候是不需要呢?

网友A:
升压的时候用,降压或者其他的不用。
1 在升压的时候,2脚接GND,在开关导通的时候,Q1导通到GND,那么Q2的VCE电压基本等于输入电压,为了保护Q2,加上电阻。因为Q1是功率管,而Q2是普通管。
2 在降压的时候,2脚输出,Q1的PIN1和PIN2电压基本一致,Q2的VCE电压比较小,可以直连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升压的时候用,降压或者其他的不用。
1 在升压的时候,2脚接GND,在开关导通的时候,Q1导通到GND,那么Q2 ...

好厉害啊,我一直在用这个东西将5V升压成12V,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