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关于Channel simulation

楼主(2014-06-30):
        ADS中的Channel simulation是不是只能用来仿真信道的特性,而不能与其他仿真器结合使用,比如,我想使用里面的RX或者TX是不是只能在Channel simulation这个仿真其中才能使用?
        再比如说,它的RX中嵌套了各种均衡器,比如FFE,DFE什么的,但是我不想用它的,自己用component搭出来接在后面,发现没有信号输出,这是为什么?
        求指教!!!

网友:
你的问题太抽象了.
均衡 component你怎么搭出来?有衰减的tab还有增益的tab还有延迟电路。  接在后面又是什么意思?接在rx后面还是接在channel后面? 为什么rx有DFE你不用,非要自己搭component呢?

楼主:
嗯,不好意思,可能我描述有些问题,不过我是做均衡研究的,所以像ADS提供的这种集成的DFE或者其他均衡器对我帮助不大,只能作为一个参考,我需要知道均衡器每个部分对最后仿真的影响。其实我主要的目的是想对均衡后的误码率进行分析。

网友A:
你自己搭的东东阻抗太大,导致你输出为0 ,  试着并联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自己搭的东东阻抗太大,导致你输出为0 ,  试着并联看看

您的意思channel simulation 后面还是可以接东西这届进行仿真的?我试试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自己搭的东东阻抗太大,导致你输出为0 ,  试着并联看看

貌似还是不行啊,输出还是什么也看不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