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AD怎么同时画两根蛇形线???急急急急急急!

楼主(2014-06-30):
用AD怎么同时画两根蛇形线???
特殊要求需要两根线一起走蛇形线,相当于差分蛇形线  T+R只能走一根蛇形线   怎么才能两根一起走蛇形线呢???求教大神

网友A:
先设置差分对,差分布线,差分等长调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设置差分对,差分布线,差分等长调整

高人     差分拉直线   再等长调整是吗     怎么调整啊 ?  求教

网友A:
看一下图片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一下图片可以了

已试,可行.

网友(2014-08-12):
画好差分后,TI就可以

网友:
9.4的版本快捷键不是T+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