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火取电开关

楼主(2014-06-30):
帮忙小妹分析下这个电路能不能用呢

网友A:
你这个应该不叫单火,所谓单火,是串联取电,你这个是并联取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应该不叫单火,所谓单火,是串联取电,你这个是并联取电。

这个就是串联取电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就是串联取电啊

你哪里串联了,你不是用了整流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哪里串联了,你不是用了整流块?

那是串在火线和负载之间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是串在火线和负载之间的

sorry, 我没有注意到你两个图的AB,我先入为主认为是市电了。

网友A:
工作过程大致如下:
1 上电后,交流通过R4,C1和Z2给7530提供一相对稳定的电压,电流很小。这个时候U2可以工作。U2工作后,点亮LED灯,也就是你说的黑夜灯,方便寻找TP。另外一点,你的整个取电的电路是和LAMP串联的,由于你使用了1M的电阻,电流非常小,LAMP不工作,不亮。

2 当TP触碰后,U2的PIN4通过R5给S2提供信号,S2导通。S2导通后,一方面通过D1给7530提供电压;另一方面通过Z1,R2,R1给S1提供信号,使得S1导通,S1导通后,LAMP点亮。

3  关断的过程,就是U2的PIN4=0的时候,S2截止,S1也跟着截止了。

之前的分析有误,这里修改了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作过程大致如下:
1 首先通过R4,C1和Z2给7530提供一相对稳定的电压,电流很小。这个时候U2可以工作。
 ...

实现的功能是这样子的:A 和B 接原来机械开关的两点。TP 是触摸PAD。LED 是黑夜指示灯,当照明灯关
闭的时候,LED 就会亮起,方便用户在黑夜的时候,非常容易的找到触摸开关的位置。
工作过程:上电,照明灯是灭的。用手触摸TP 对应位置,照明灯亮,再触摸下,照明灯灭,
如此反复。你的解释1 首先通过R4,C1和Z2给7530提供一相对稳定的电压,电流很小。这个时候U2可以工作。
2 U2工作后,PIN4通过R5给S2可控硅一正极信号,使得S2导通,S2的导通可以提供比较大的电流给7530工作。
3 当S2的阴极电压逐渐增大的时候,会通过Z1,R2,R1给S1可控硅一正极信号,使得S3导通。都还能理解,后面说的就有点乱了,可控硅的标号有点对不上了,能否纠正一下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作过程大致如下:
1 首先通过R4,C1和Z2给7530提供一相对稳定的电压,电流很小。这个时候U2可以工作。
 ...

S1导通后怎么被触发关断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实现的功能是这样子的:A 和B 接原来机械开关的两点。TP 是触摸PAD。LED 是黑夜指示灯,当照明灯关
闭的 ...

好吧,根据的应用,我重新编辑一下,我的回复

网友:
另外这个图的D1这里需要串个电阻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实现的功能是这样子的:A 和B 接原来机械开关的两点。TP 是触摸PAD。LED 是黑夜指示灯,当照明灯关
闭的 ...

谢谢,导通说的很详细,关断我还是有问题,S1,S2是可控硅,去掉触发电压还是导通的,可控硅关断的方法是1,减小阳极电流到一定值
2.切断阳极电源。你说的是给gate一个低电平触发,我疑惑这样能关断吗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实现的功能是这样子的:A 和B 接原来机械开关的两点。TP 是触摸PAD。LED 是黑夜指示灯,当照明灯关
闭的 ...

这个是不是门控可控硅,门极加负向触发信号时可控硅能自行关断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不是门控可控硅,门极加负向触发信号时可控硅能自行关断。

应该不是。你说的可控硅关断的方法是:
1.减小阳极电流到一定值
2.切断阳极电源。

确实是这样,你整流过后的电压是脉动的,没有接电容滤波,所以可以认为是过零(接近0V),这个时候门级电压是0V,下次电压上升的时候不导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不是。你说的可控硅关断的方法是:
1.减小阳极电流到一定值
2.切断阳极电源。

那这个触摸关灯要怎么解释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这个触摸关灯要怎么解释呢?

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,你的是脉动供电,可以认为过零。
关断的时候,PIN4为0V,当过零的时候,S2断开。

网友A:
功力不够,只能分析道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功力不够,只能分析道此。

好吧,感谢你的热情解答

网友:
对于这个问题,我重新思考了一下
2和S1的导通维持,必须靠PIN4=1,因为整流后的是脉动电压,在某个时刻,VAK电压会比较小,并且S1导通后,S2会达到截止的状态。因为S1和S2-R3是并联的,S1的导通压降为1.6-2.2V,所以S2会因为不能达到维持电流或者VAK电压比较小而截止。S1的情况也是类似,在脉动的工作电压下也会出现截止,维持导通,只能靠PIN4=1。

2  如果关断后,PIN4=0,在出现截止的情况下,S1与S2都截止。

网友:
楼主,如果你做好了实物,方便的话上传波形,也好对理论有个验证,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