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问题

楼主(2014-06-30):
//偶数分频器,外部带入两个参数决定分频系数。默认是2分频
//divdFACTOR--分频系数,实际分频数为divdFACTOR*2
//divdWIDTH--分频计数器的位宽,实际位宽为divdWIDTH+1,该位宽所能表达的最大值>divdFACTOR
module gen_divd(reset,clkin,clkout);
        input reset,clkin;
        output clkout;
        parameter divdWIDTH=1;//分频计数器的位宽,实际位宽为divdWIDTH+1,该位宽所能表达的最大值>divdFACTOR
        parameter divdFACTOR=1;//分频系数是divdFACTOR*2
        reg clkout;
        reg [divdWIDTH:0] cnt;

        always @ (negedge reset or posedge clkin)
                if(reset==1'b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ou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=cnt+1'b1;//常数1要指定位数,否则默认是32位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nt>=divdFACTO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out=~clkou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
endmodule

`include "gen_divd.v"

module led_w_dir
        (
                ClkIn,
                KeyIn,
                Resetb,
                LedOut
        );
        input ClkIn,Resetb;
        input [2:0] KeyIn;
        output [2:0] LedOut;

        reg [2:0] LedOut;
        wire ClkLed;
        reg [2:0] Cnt;

        defparam Gen_ClkLed.divdWIDTH=23,Gen_ClkLed.divdFACTOR=10000000;//10_000_000分频
        gen_divd Gen_ClkLed(.reset(Resetb),.clkin(ClkIn),.clkout(ClkLed));
//帮忙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啊。

        always @ (posedge ClkLed or negedge Resetb)
                if(Resetb==1'b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Out<=3'b11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<=3'd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In==3'b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nt<=3'd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<=Cnt+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Out<={LedOut[1:0],1'b0};//拼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<=3'd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Out<=3'b0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In==3'b11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nt<=3'd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<=Cnt+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Out<={1'b0,LedOut[2:1]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<=3'd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Out<=3'b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endmodule

楼主:
求高手解释一下红色画线的语句什么意思 啊,我是一个初学者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求高手解释一下红色画线的语句什么意思 啊,我是一个初学者

这是systemVerilog的语法:
defparam  Gen_ClkLed.divdWIDTH=23, Gen_ClkLed.divdFACTOR=10000000;

重新定义了层次结构(Gen_ClkLed在下一句里定义)里的参数divdWIDTH,divdFACTOR;

gen_divd   Gen_ClkLed(.reset(Resetb),.clkin(ClkIn),.clkout(ClkLed));

例化了gen_divd模块,例化名是Gen_ClkLed。其中的参数divdWIDTH,divdFACTOR前一句defparam语句里已经定义过了。

楼主:
再请教一下啊

Error (10228): Verilog HDL error at gen_clk.v(1): module "gen_clk" cannot be declared more than once
这个什么原因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再请教一下啊

Error (10228): Verilog HDL error at gen_clk.v(1): module "gen_clk" cannot be declare ...

是不是指Gen_Clked?

把defparam 这句移到gen_divd Gen_ClkLed(......); 模块例化的后面试试看!

或者这样例化

gen_divd  #(.divdWIDTH  (23),
                 .divdFACTOR (10,000,000 ) )

               Gen_ClkLed (.reset(Resetb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clkin(ClkIn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clkout(ClkLed));

楼主:
现在提示这个Error (10663): Verilog HDL Port Connection error at led.v(8): output or inout port "reclk" must be connected to a structural net expression
是什么意思啊

楼主:
`include "gen_clk.v"

module led(clk1,reclk1,cout1,cout2);
input clk1;
output reclk1,cout1,cout2;
reg reclk1,cout1,cout2;

gen_clk led(.clk(clk1),.reclk(reclk1));
defparam led.width=2000000; //频率是0.08S;

always @(negedge clk1)
    if (reclk1==1'b1)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cout1=1'b0;
         cout2=1'b1;
         end
         else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cout1=1'b1;
         cout2=1'b0;
    end
endmodule

module gen_clk(clk,reclk);
input clk;
output reclk;
reg reclk;
parameter width=1000000;//分频数1000000/25M=0.04s
reg[11:0] count=12'd00;
always @(negedge clk)
  if(count>=width)
egin
ount=0;
  reclk=~reclk;
  end
else count=count+1;
endmodule
这是全部的程序了
麻烦指点一下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`include "gen_clk.v"

module led(clk1,reclk1,cout1,cout2);

发现了两个问题:
1. gen_clk模块里reclk没有初始值,综合会发现latch。
2. led模块里reclk1不应该定义成reg型,应该是wire型。

楼主:
为什么要定义为WIRE型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要定义为WIRE型了

因为它是gen_clk模块输出的,led模块调用了gen_clk,在led模块里就不能再对它赋值了,否则就变成多重驱动了。

楼主:
明白了,谢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