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pads 9.5 修改铜箔边框的时候老是先未响应,过好一会才好

楼主(2014-06-30):
rt,其他操作还好,主要是修改铜箔边框的时候,比如拖动一下,然后pads就未响应,过好几秒钟才会执行操作,请问是什么问题?

楼主:
说明一下 win8 系统, 配置还可以  pads9.5 破解版

网友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p;page=1&extra=

楼主看看这个贴子吧,看能不能解决。

楼主:
    貌似3楼说的 没什么用哦 ,我的是pads 直接未响应 ,好久才缓过来
    系统是 win8 , I5-3230M-2.6g      4G内存

楼主:
    另外 说明一点 ,出现上述情况的pcb 貌似是allegro转成pads的, 我用本来就是pads格式的文件,试了同意的操作,没发现卡住的情况。应该是转过来有的东西导致pads运行慢吧

楼主:
    问题解决了 ,原来是这个pcb是allegro转过来的,然后平时不用的层里面有很多属性是2d-line的元素,每个走线、焊盘都会在这些层里留下2d-line,我把这些删除掉就不卡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