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神指教一个问题

楼主(2014-06-30):
在很多高速板子上发现有好多感觉没什么用的通孔,只画过普通的双层板,请大神高速我一下那些孔的作用

网友A:
你说的是GND的通孔吗?
如果是的话,有以下几点作用。
1  连接上下两层,单纯看这点,可以不用打太多。
2  散热,多打GND过孔可以充分连接上下两层,提高热量了的流通。
3  每个过孔都有寄生的电容和电感,在高速信号的两侧多打孔,是为了降低这两个寄生参数。另外在每个滤波的电容GND处也是必须打一个过孔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是GND的通孔吗?
如果是的话,有以下几点作用。
1  连接上下两层,单纯看这点,可以不用打太多。

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