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设备无法识别,可能是什么情况呢?

楼主(2014-06-30):
    月初要做一个集成存储和2.4G接收的USB头,
于是就选了FE1.1S,这个USB HUB芯片,
    上周打板回来测试后,发现在不安全删除的情况下多次插拔后,

存储设备会找不到,只有2.4G和 HUB,重启或注销或等一会儿后又可以了。领导不满意,后果很严重!

    这三个的电流分别为50/30/50ma左右,USB都走了阻抗差分线,存储和2.4G的接收供电5V都串了一个2.2R的电阻。

请问有大神遇到类似情况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0429&highlight=USB%CE%DE%B7%A8%CA%B6%B1%F0

    我的是能设别,但是多次快速插拔后,其中一个设备就找不到了!

网友:
    有没有想过是驱动做不好的问题

网友:
    打开PC端的USB协议软件,检测一些上电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

楼主:
    集成的一个带存储的设备,上电2秒内复位,可能是里边电容多了,放电慢,所以造成快速连续插拔的时候,芯片无法复位,USB无法识别的情况!通过软件,在识别不到USB的情况下软复位,就OK了!

    谢谢大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