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快捷键怎么设置啊

楼主(2014-06-30):
ad9快捷键怎么设置啊,新手刚学,求指教

网友:
不是问的如何设置吗?如果需要找快捷键,直接软件上右下角的shortcuts里面全部有啊。

网友(2014-10-23):
是很全,实际上常用的也就那么几个。

网友:
    customizing找到这个

网友(2015-01-07):
    一般用默认的设置,记住几个常用的就行,

网友:
    在软件右上角菜单栏的空白处单击右键,选择customizing

网友:
    详细参考以下说明:
    1、布局布线的快捷键认识及创建
(1)常用菜单项认识

    (2)系统默认快捷方式

    其实系统的组合快捷键都是依据菜单的下滑字母组合起来的,如P+L放置线条:

    所以平时多记忆操作下这些快捷的组合方式,有利于PCB设计效率的提高。

    1、L打开层设置开关选项(器件移动状态下,按下L换层)

    2、S打开选择:S+L(线选)、S+I(框选)

    3、J 跳转 比如:J+C(跳转到器件)、J+N(跳转到网络)

    4、Q 英寸和毫米切换

    5、Delete 删除已被选择的对象,E+D 点选删除

    6、放大缩小:按抓鼠标中键向前后推动、Page up、Page down...

    7、切换层:小键盘上面的“+”、“-”、点选下面层选项

    8、A+T:向上对齐、A+L:向左对齐、A+R:向右对齐、A+B:向下对齐

    9、Shift+S 单层显示与多层显示切换

    10、测量:ctrl+M(哪里要测点哪里)、R+P(测量边距)

    11、空格键 翻转选择某物体(导线,过孔等),同时按下Tab键可改变其属性(导线长度,过孔大小等)

    12、改走线模式(5种):shift+空格键 “45°线性” “45°+圆角” “90°”“ 任意角”“90°+圆弧 ”“圆弧”

    13、字体(条形码)放置:"A"-Place String

    14、线宽选择:shift+w    过孔选择Shift+V

    15、等间距走线:T+T+M 不可更改间距,P+M 可更改间距走线

    16、走线时显示走线长度:shift+g

    此处就列出以上最常用的一些快捷方式,其他快捷方式我们可以参考系统帮助文件的快捷方式(此快捷帮助在不同的界面检索出来的会不相同)

    点击右下角Help——shortcuts

    (2)自定义快捷键

    由于Altium的快捷方式多种多样,如果利用系统默认的快捷键来进行PCB设计,效率会大打折扣,这时候需要我们自己设置自己偏好的快捷方式,方便进行设计。

    A、Ctrl+左键点击

      这是一种简单的设置快捷键的方法,按住Ctrl的同时,鼠标左键点击想要设置快捷方式的菜单项,之后进入设置窗口:

    此处建议:设置快捷键最好不要选择英文字母键,而是选择键盘上的功能键F2--F10及数字小键盘(因为系统默认的快捷方式基本上是字母键组合的,不设置在这是为了避免系统快捷键和自定义快捷键识别混乱)

    B、菜单选项设置法

    当发现与其他设置键有冲突时,如果你硬想这个设置这个快捷键设置此项时,可以把之前设置的清除,再按照上述方法重新设置。

    C、快捷键的导出

    快捷键设置好之后可以导出设置文件备份。

    保存放置在你需要放置的位置即可。

    D、快捷键的导入

    导入之后即可使用了。此导入导出文件包含有系统参数设置。

网友:
    谢谢大家分享经验

网友(2015-06-19):
    百度一下不就可以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