兄弟们,为什么电压越高,电流就会变小

楼主(2014-06-30):
不是I=U除以R吗,U越大,那么电流也会越大呀,怎么会变小呢,求解,谢谢

网友:
能量守恒  输入能量一定,输出端负载消耗最大值有限

网友:
很简单的道理。 12V 输出 2A , 就24W  ,如果你一个设备需要 24W 的 12V 供电的话, 就可以了。

5V 供电,耗电24W , 那5V 就要4点几A 输出才能够用了。

网友:
感觉楼上两位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啊。

什么时候需要用电阻模型,而什么时候用功率恒定的模型,这个才是重点吧。

网友A:
对于确定的负载,当然是欧姆定律,U=IR,电压越大,电流越大。
而对于能量的传输,比如电网的能量传输,是经过变压器的,当负载功率一定的时候,P=UI,调高电压,电流就减小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对于确定的负载,当然是欧姆定律,U=IR,电压越大,电流越大。
而对于能量的传输,比如电网的能量传输,是 ...

大哥,再请教下,对于电源来说,我们一般用的IC如单片机、DCDC之类的,属于什么类型的负载,有没有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呢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大哥,再请教下,对于电源来说,我们一般用的IC如单片机、DCDC之类的,属于什么类型的负载,有没有简单的 ...

DC-DC,比如BUCK电路,可以认为是有确定的功率,输入电压增大,所需要的电流越小。
对于单片机而言,可以认为是有确定的负载,电压越大,电流也就越大,过大的电压会烧掉单片机。

网友:
欧姆定律只对纯电阻电路而言,你能保证你的电路是纯电阻电路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C-DC,比如BUCK电路,可以认为是有确定的功率,输入电压增大,所需要的电流越小。
对于单片机而言,可以 ...

明白,问你一下,BUCK指的降压电路还是升压电路。

楼主:
兄弟们,我是用一个调在12V电源,接通我们车载DVD导航,我那天不小心发现我调高了电压,电流会变小,才问你们的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兄弟们,我是用一个调在12V电源,接通我们车载DVD导航,我那天不小心发现我调高了电压,电流会变小,才问你 ...

这个就是能量传递,可以断定你的车载DVD用的是DCDC变压,你使用的负载变化不大,输入电压范围变化也不大时,它的效率也是差不多的,这个时候输出功率基本可以认为是稳定的,你加大输入电压,电流自然需求就小了。只要你不要把电压调得超过了DCDC的承受范围就好

网友:
楼上解答ok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明白,问你一下,BUCK指的降压电路还是升压电路。

buck 是降压
boost 是升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