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里面融合画一个实心的SHAPE?

楼主(2014-07-01):
EE里面融合画一个实心的SHAPE?

我要画一个实心的填充区域,我现在要做填充区域。

我在draw 里面都没有这个功能。

例如我要做下面的电解电容的丝印的填充区域

怎么把

网友:
你在这个圆圈的属性里,勾上fill就可以了哇

网友A:
调整好grid,用Add Polygon额外画一个与下方弧面重叠的多边形,然后像2楼说的,在属性里勾上fill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整好grid,用Add Polygon额外画一个与下方弧面重叠的多边形,然后像2楼说的,在属性里勾上fill。

我补充一个  需要点击 fill  但是开始空心显示不会显示填空的。

注意这一点。

感谢你的帮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