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设计中为什么要求电源层紧靠地层,有什么作用吗?

楼主(2014-07-01):
PCB设计中为什么要求电源层紧靠地层,有什么作用吗?

网友:
    相当于一个大的电容。。。。

    反对!: 5.0
    反对!: 5
    乱说.

    饭牛 -1 没有大电容, 你乱说.

网友:
    电源回路最短,减少阻抗和损耗

网友:
    降低电源、地平面的分布阻抗,保证电源平面的去耦效果

网友:
    增加平面电容,有利于电源完整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