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与RT5350的boot配置问题

楼主(2014-07-02):
配置说明:

按照手册的配置说明,图片是正常模式的配置。

1、图中未图颜色的,表示电路板中没有焊接此电阻。

2、其中绿色的表示电路板焊接。

3、网络标号link4和TXD的配置,画图时,漏掉了,但是按照手册管脚的说明,这两个管脚内部下拉,外部不加下拉是否可以。

4、图中有一处圈红框的,这个是此次的问题重点。按照配置说明,这两个电阻是选择大端和小端的。按照现在的配置,这个管脚应该被拉低,为小端模式,而实际上,该脚一直为高电平(3.3V)。

仔细排查后,排除器件焊接短路的情况。

现在系统不挂Flash,网口连接电脑,无法识别。而手上的一款TLK的路由,在不挂Flash时,可以找到网口。

请赐教。
有些地方描述的不清楚的,望海涵。。。

楼主:
哎,悲剧的,只能自己顶了

网友:
那俩悬空不受影响,因为默认是低电平,只有高电平的几个需要特殊去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