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Match Group怎么和Match Group之间做长度匹配

楼主(2014-07-02):
规则设置初哥勿笑

U1 CPU

U2 DDR
U3 DDR
U4 DDR
U5 DDR

现已设置完成address 的pin pair 共26组
要求点到点100mil的误差
问题来了,设置好26组(每组四对U1:U2,U1:U3,U1:U4,U1:U5)
怎么设置这26组之间的长度要相等?

网友:
四根基准线另外设置一组等长误差不就可以了,记得减去组内本身的误差,比如组内误差+-25,组间误差+-50,你基准设置+-25,应该是妥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