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1101晶体对工作的影响

楼主(2014-07-02):
最近使用CC1101做430M通讯,选用10ppm-5pF的贴片晶体,
初始晶体负载电容选用27p不能工作,随后采用手摸电路测试,1101工作,因此确认电路设计正确,可能问题出现在晶体,因此将晶体的负载电容更换为22p,有所改观。具体晶体电容选择值还在测试。

网友:
晶体的匹配电容不对,计算方法负载电容=(C/2)+3-5PF,你的晶体的负载电容是5pF,可以不用加电容试试

楼主:
喔-晚上回去试试,头次用26M晶体也没注意这些,刚把电容换成10p的效果又好很多

楼主:
百度了下,看负载电容越小的晶体,频率误差越大,要是这样的话得换负载大的晶体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百度了下,看负载电容越小的晶体,频率误差越大,要是这样的话得换负载大的晶体。

有一定的正确性,因为杂散电容(PCB板和IC内部输入的电容)的不确定性,一般都是经验取值3-5pF,你负载电容越大,外面匹配电容的比率加大,误差相对减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一定的正确性,因为杂散电容(PCB板和IC内部输入的电容)的不确定性,一般都是经验取值3-5pF,你负载电 ...

所以准备换一个负载大的晶体,不然做出来的RF频点偏差,有的板子就收不到信号了。
以前只单片机上用下晶体,能震荡就完事,对负载电容比较忽略。

网友A:
楼主,没下文了么?解决完了也要分享一下嘛。也好强化一下理论知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没下文了么?解决完了也要分享一下嘛。也好强化一下理论知识。

没呢,负载电容不焊不行,焊10p的不是很稳定,等买13p负载的晶体测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呢,负载电容不焊不行,焊10p的不是很稳定,等买13p负载的晶体测试

好的。

网友:
    这个不是可以查看晶振的规格书么?一般有负载电容参考!

网友B(2015-04-27):
    记得TI 官网给的15pF和12pF,买的晶体26M又是随便买的没有规格书,最后去掉12pF OK了

网友(2016-08-23):
    楼主晶体的负载电容应该是2个的电容的并联值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记得TI 官网给的15pF和12pF,买的晶体26M又是随便买的没有规格书,最后去掉12pF OK了

    那你的负载电容选择的多大呢?

网友:
    楼主,想问你一下,你做阻抗匹配时,阻抗线也得控制在50欧姆是吧?那这个阻抗线是指CC1101所连的那几根线呢

网友(2016-10-28):
    请教您一下,这个四角晶振您用示波器怎么测波形呢?我做的CC1101板通信不了,阻抗线也测了是50欧姆,现在怀疑是晶振的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