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中0603电容封装的耐压值是多少

楼主(2014-07-02):
贴片电容封装怎么判断是用0603还是0805,1206

楼主:
在线等,新手~

网友A:
隨著時間的的過去,技術不斷更新,當下規格會有稍許不相同。

贴片电容封装怎么判断是用0603还是0805,1206?
要看電容值和承受電壓的大小,然後去看廠商最新的規格書去挑選。例如下面的圖表:
ORCAD標準元件是沒有耐压值,大部分其他人元件有耐压值,通常是公司建立了CIS 資料庫帶出來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隨著時間的的過去,技術不斷更新,當下規格會有稍許不相同。

贴片电容封装怎么判断是用0603还是0805,120 ...

谢谢

网友:
这表不错,原出处是?

网友(点评):
http://www.murata.com/products/catalog/pdf/c02e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