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3 走线的拐弯处都是一个个长条方形,怎么回事啊

楼主(2014-07-02):
求助:
allegro16.3 走线的拐弯处都是一个个长条方形,怎么回事啊

出线的拐弯处不是常见的半圆形连接,而是方形。

怎么改回来啊?

谢谢

楼主:
新软件一打开就这样 搞不懂allegro怎么会这样的默认设置呢。

楼主:
    我设置过了option的45度还是这样的,才向大家请教的。

楼主:
    我说的不是90度走线,是线条的45度拐弯处,不是完整的事整个矩形,改天我拍照了传上来大家看看。

网友:
    那只是个软件问题 常出现在分版合作贴图之后或者什么不规范操作之后出现  坛子里好像有解决办法

网友A:
    楼上没看到我回复么/.笑,什么都是软件问题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上没看到我回复么/.笑,什么都是软件问题....

 你压根没看明白人家的问题

网友:
要么就是我没看明白他的问题  这个顺滑的显示 应该都是常识吧 接触过恶劣狗的都清楚

网友:
    你就没看完人家的帖子...哈哈

楼主:
    谢谢啊 kinglangji
    endcap 这个单词原来不认识
查了一下 转接帽 转接头的意思
就是走线转弯处,是否加上endcap以圆滑走线。

网友:
又学到了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,大家多指教指教!

网友:
    allegro为什么要做这个功能呢 ? 这种显示有啥好处?

网友B(2014-08-12):
是不是推挤的时候线段也是这样显示,如果是的话就找到图片中的选项勾上然后软件重新开启一下就好了。

楼主(2016-04-16)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推挤的时候线段也是这样显示,如果是的话就找到图片中的选项勾上然后软件重新开启一下就好了。

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