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allegro画了一块板子,中间层覆铜出错(已经解决)

楼主(2014-07-02):
本人学习allegro一个多月了,终于想试试用allegro画出一块板子练练手,于是就直接用于博士视频教程配套的源文件,自己从原理图和元件库开始整一块PCB了。在画PCB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问题,百度一下基本上就解决了,还比较顺利。
    后来开始覆铜的时候出问题了,顶层的覆铜很顺利,shape铺下了就比较完美,但是内电层覆铜就出现实心的效果,不管过孔还是穿孔焊盘都直接连在一起了,但是在shape边缘遇到过孔什么的却会自动绕开,在shape内部包围的过孔什么的就不为绕开,如图:
附件我也一起发出来了,用16.5画的
1.顶层覆铜正常

2.内电层覆铜出错

3.全貌截图

另外还有DRC报错,说是间距设置的太小,但是我在规则设置里面设置的比实际还小一些,但还是报错了

附件

楼主:
先自己顶一个吧,继续尝试

网友A:
    只要多百度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只要多百度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

这个也在百度搜了一堆的,还是没有解决

网友:
    换更高版本软件...

网友:
    朋友,你的内层设置的是负片啊,至于间距报错我没有发现。

网友B:
    5楼别误导新童鞋.  你用16.6做的么?我用16.5都没打开.......你内层是不是设置的negative,如果是,过孔是不是没有设置anti pad?铜是静态还是动态?具体要不你导个低版本出来给我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楼别误导新童鞋.  你用16.6做的么?我用16.5都没打开.......你内层是不是设置的negative,如果是,过孔是不是 ...

    我按照你的说法仔细检查一下吧,不过昨天检查了一下不是那种情况,附上一个附件,里面的BRD文件有16.6版本、16.5版本、16.3版本
    谢谢你的回答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按照你的说法仔细检查一下吧,不过昨天检查了一下不是那种情况,附上一个附件,里面的BRD文件有16.6版 ...

    仅仅是没有显示而已................

    谢谢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16.5 打不开

昨天上传的那文件用16.6处理了一下,之后就居然变成了16.6版本的了,我又上传了一个附件,里面包含16.6,16.5,16.3三个版本的,你可以看看,里面还有于博士的原版PCB,值得收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仅仅是没有显示而已................

 居然是这个原因!!太感谢你了,慢慢积累经验超越你

网友:
    一直被模仿,从未被超越.....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