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LK 差分对的XNET应该怎么正确设置?

楼主(2014-07-03):
CLK 差分对的XNET应该怎么正确设置?
总感觉我设置的不对

网友A:
    能具体点么?两根线都串电阻,设置x net后,只要对任意一端设置就可以了,其实xnet就是你把它当一个普通net就ok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具体点么?两根线都串电阻,设置x net后,只要对任意一端设置就可以了,其实xnet就是你把它当一个普通net就ok ...

    就是串一个电阻,CLKn,CLK 一对差分,需要和别的address,control等长
给电阻赋模型了,但是规则监视器里不显示xnet属性
    然后直接SigXplorer里设置点到点拓扑(不过电阻)居然也能设置,就是感觉这样不是很正确

网友A:
    其他net能正常设置么?对那个电阻新建模型的是么?通过sigXplorer设置也不是不正确,不过xnet不用那么麻烦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他net能正常设置么?对那个电阻新建模型的是么?通过sigXplorer设置也不是不正确,不过xnet不用那么麻烦的

    恩,就是正常设置好不是应该前面有个xnet标记的么?我的还是普通net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恩,就是正常设置好不是应该前面有个xnet标记的么?我的还是普通net

    其他的net能设置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