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kill试用form,怎么在窗体上显示需要的图片呢?

楼主(2014-07-03):
skill试用form,怎么在窗体上显示需要的图片呢?

网友:
FIELD bmp1
THUMBNAIL axlformbmp1 ;这里就是BMP文件的路径,可以采取绝对路径来指定。
FLOC 13 10
FSIZE 5 4
ENDFIELD

楼主:
谢谢,大侠!我试一下

楼主:
绝对路径的应该怎么写啊,比如我把名字为abc.bmp的图片放在skill所在的文件夹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绝对路径的应该怎么写啊,比如我把名字为abc.bmp的图片放在skill所在的文件夹下

x:/xx/xx.bmp
要加引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