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

楼主(2014-07-03):
现在我AD9里板画好了,但不小心把整个线路和元器件都一起锁住了,现在想全选都选不了,只能一个个的解锁,请问大神们有快捷的全部解锁方法吗?

网友:
你可以用“OP”,在里面把保护锁定去掉,不要钩选,然后就能全部选了

网友A:
或者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器件在上面用右击,查找相似对相,然后在弹出对话框中的LOCKED后面的钩选去掉,当出现FAILE的时候就解锁了,解锁线可以用相同的方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或者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器件在上面用右击,查找相似对相,然后在弹出对话框中的LOCKED后面的钩选去掉,当出现 ...

正确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正确.

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