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短路,MOS管被烧毁

楼主(2014-07-03):
在没有短路的情况下,MOS管仍然被烧毁,MOS管的过流能力也够,这种现象该怎么排查?

不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,而是偶尔会出现,机器用着用着,MOS管就烧了

网友:
贴上图纸,说明环境。这样才能分析问题。

网友A:
是MOS管烧,还是三极管烧?你的描述前后不一致,你先整理一下你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MOS管烧,还是三极管烧?你的描述前后不一致,你先整理一下你的问题。

不好意思,是MOS管烧了

网友A:
你负载的电流是多少,图纸是没有问题的。规格书上的NTR2101的电流3.7A,是否满足你的最大要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负载的电流是多少,图纸是没有问题的。规格书上的NTR2101的电流3.7A,是否满足你的最大要求?

负载电流不会超过3A的

网友A:
如果这样考虑两点:
1 物料问题,如果小概率的问题,可以考虑物料问题。
2 是否有考虑过热阻?规格书上写的稳定的热阻JCA=160°/W,假设你的电流是2.5A吧(你说的小于3A),Ron=50mR(方便计算),那么消耗的功率为0.3125W,外壳和环境的温度差为0.3125*160=50°。如果你的环境温度比较高(也就是散热不好),比如50多°,那么外壳的温度就有100°了,里面的节点温度更高。一般的节点温度要小于150°(我记得好像是这个)。

网友A:
另外,电流大于2A的,一般不常用SOT23封装的,你可以考虑SOP8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,电流大于2A的,一般不常用SOT23封装的,你可以考虑SOP8的。

SOT23散热不够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OT23散热不够?

这个只是一种可能,你可以实际的量下你的温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只是一种可能,你可以实际的量下你的温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这样考虑两点:
1 物料问题,如果小概率的问题,可以考虑物料问题。
2 是否有考虑过热阻?规格书上写 ...

这种现象也是近期才出现的,以前偶尔有,不多。
很可能是温度太高引起的,夏天温度高,出现问题就多了

网友:
好的,等你的消息。以便加强理论分析

网友B:
三极管电路设计有问题,如果三极管道通出现问题,MOS管肯定会烧掉。
MOS管的GS两端中间建议加一个0.1uF的电容,R1006建议改成10K,增加MOS管的导通时间(电容虚短)。

网友:
GS增加电容,是为了缓启动,并不是必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三极管电路设计有问题,如果三极管道通出现问题,MOS管肯定会烧掉。
MOS管的GS两端中间建议加一个0.1uF的 ...

网友C:
换MOS为SOP封装的测试比较好,如果电流接近3A,你的MOS管电流最大为3.7A,冗余有点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换MOS为SOP封装的测试比较好,如果电流接近3A,你的MOS管电流最大为3.7A,冗余有点小

网友C:
最后的测试结果和解决方案也给大家说一下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最后的测试结果和解决方案也给大家说一下呀

没结果啊!!!
换个mos管就好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没结果啊!!!
换个mos管就好了

是把SOT23改为SOP8,就不再出了呢,还是换为别的就不再出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把SOT23改为SOP8,就不再出了呢,还是换为别的就不再出了?

没改,就是重新换了个。
这种现象不是一定会出现,是偶尔会出现

网友D:
MOS管会坏,只有一种情况,那就是负载电流超过了它的能力,按楼主说的电流没这么大,但是有一种可能就是负载突然加重,只是你没查觉到而已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MOS管会坏,只有一种情况,那就是负载电流超过了它的能力,按楼主说的电流没这么大,但是有一种可能就是负 ...

有可能啊

网友E(2015-02-06):
估计封装尺寸太小,温度非常高了,接近最大的允许温度,一般mos管Tj为150,设计时最好不要超过125°C,而且当高温时功耗又会变大,分析问题最好实测芯片壳温下,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估计封装尺寸太小,温度非常高了,接近最大的允许温度,一般mos管Tj为150,设计时最好不要超过125°C,而且 ...

后来用电流探头测了下冲击电流,发现在开机瞬间,有4A~6A的冲击电流,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!不过也可能是封装小,长时间的高温引起的!

网友:
一般开机瞬间时间非常短,偶尔烧毁是一开机就烧毁还是运行比较久了才烧毁呢,再是如是一开机电流冲击烧毁也证明芯片的热容量不够,封装小热容量也小,是否同时有几个这样的芯片放置集中,现在问题解决了就Ok了,最好不要长期高温,

网友:
帮你顶一下

网友:
突波電流Surge Current)或突波電壓Surge Voltage)是有可能,但體二極管Body Diode)承受電流只有 1.2A,如果電流有逆向的工作狀況,也順便注意一下。

有理~~上电下电时候电源单调性是很重要的

网友:
总的来说,撸主选的MOS管冗余不够,即使换一个暂时好了,指不定啥时候又烧了。
指标不治本,并且,作为产品出去,还要做售后服务的话,很悲剧的事情。
楼主,你电池的电压是多大?可以的话,换一个同样封装的MOS管。推荐型号:SI2333CDS-T1-GE3,SI2369DS-T1-GE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