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熟悉EE里面的负片焊盘设置的 进来解答

楼主(2014-07-03):
如果我不用负片设计是不是不用 设置palne clearance   和palce  thermal  这个两个选项?

如果我使用负片,我想直接连接方式  (不做热隔离),是不是只需要  palne clearance ,而不用设置  palce  thermal
  ??

网友:
负片与否,只是走线或敷铜的显示(填充)差别,与plane参数没有直接关系;

Padstack的定义,如果你有需要特殊指定的参数,建议还是规范的完善为好,可以有效避免由此产生的各类意外;

当然也可以不设,常规的在thermal焊盘在敷铜时,软件会自动按照你的设置添加;

具体到你的需求,可以在敷铜的时候,选择buried,这样两边都照顾到了。

网友:
跟正负片没有关系,这两个选项你可以在这里设置也可以在pcb中设置,这个比较灵活。如果要使用在中心库中的设置需要在plane class and parameters里面选择use thermal definition,如果不选的话就会使用在plane class and parameters中设置的。
如果要直接连接的话在tie legs里面选择buried即可。
plane clearane也可以在plane class and parameters的clearance/discard/NEGNAVITE中和CES中设置,好像会优先选择较大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