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阻抗计算的详细说明介绍

楼主(2014-07-03):
各位长老,大家好:本人只知道阻抗和到参考层的高度、线宽、线距有关系,但是具体的怎么计算还有是很了解,求详细说明?谢谢

网友:
    去下载一个软件,polar si8000/9000,然后百度下说明,基本你就什么都懂了,1秒变大神~~

楼主:
    这个软件是有的,是不是需要一些参数来计算呢?

网友:
    参数都是规定好的啊,当然线宽线距你自己定,其他都是有标准的..fr-4 介电常数 1Mhz-1ghz为4.2-4.5,通常用4.3,到参考层的距离(实际就半固化片或覆铜基板的厚度)是标准的,从3mil到10mil不等,看怎么组合.叠层是你自己设计的,别的就木有了...木有了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