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了?电源内缩20H?

楼主(2014-07-03):
怎么没有看到作品展示区内有作品按照电源内缩20H来画的呢

楼主:
怎么没有人回应呢?

网友A:
你能告诉我,20H是什么问题吗?

内缩20H等于多少mil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能告诉我,20H是什么问题吗?

内缩20H等于多少mil吗?

求解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求解?

PWR与GND之间的介质厚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WR与GND之间的介质厚度。

如何在PCB中实现呢

网友:
20H这条规则 实际意义有可能不大      效果不明显    但是板边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打过孔把板边缝合起来

网友:
    道格拉斯曾经在他的信号完整性与印制电路板设计一书中提过,20H原则一般不建议使用,除非在使用的情况下能明显的规避或者减少信号完整性问题,建议把它当做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原则

网友:
    20H原则是指电源层边缘要比地层边缘至少缩进20倍的层与层间距,以抑制边缘辐射效应;
内缩20H可限制70%的电场,内缩100H可限制98%的电场

网友:
    一般电源层内缩20mil就差不多了,某外包公司做法。

网友:
    一般比较少人这么做,有些板子很小,内缩了还怎么布线~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