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用过XTR117这个4~20ma输出芯片吗,求助

楼主(2014-07-03):
1、针对上述电路图如果有U2情况下,PWM无法进行输入电压IN的调节,IN脚一直保持0.4V电压输入,导致LOOP端电流输出恒定值;
2、如果去除U2情况下,PWM在50KHz频率下,占空比10%,C6输出1.3V,占空比50%,C6输出2.76V,总之是可以通过占空比来进行C6电压输出调节;
3、去掉C61,光耦,直接通过调节C6电阻大小来实现C2端电压,无论怎么变化电压,器输出电流一直保持不变(120ohm电阻负载下,为25ma左右)

网友:
建议,你再把你的问题重新梳理一下,我对照你的图纸,发现位号对不上。

楼主:
C6的地方,改为R6

网友:
你这个原理图是怎么来的?跟官方的用法沾不上边啊

网友:
看了XTR117的规格书之后,有几点需要提醒楼主:
1 PIN8 VREG是输出5V,建议不要给其它的供电,因为你的电流范围是4-20mA,我不清楚你的U1的电流消耗。
2 这个IC用作IOUT=100*Iin ,如果你的5V输入2.7K,10K,10K, 你只调节其中一个10K,输入电阻的范围在12.7-22.7K范围,那么输入的电流在0.393-0.22mA,乘以100后都大于20mA.都已经超过了电流的范围。

网友:
你用这种PWM加RC网络控制输出电压,输出阻抗很大的,带不起负载的,必须加跟随器之类的来带负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