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485电路,直接连接,无法实现通信,求助

楼主(2014-07-03):
如上两图,485A,B线是直接在PCB上短接的,通过外接的A、B线去进行通信,调试过程中发现
如果两路485电路都通的话,两路都不能实现通信,只有去掉任何一路的22欧姆电阻(R4、R7或R43、R44)
就可以通信,奇怪,真心!

网友:
上拉要接在22R之前,靠近收发芯片引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