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allegro的一个应用,请高手指点指点~

楼主(2014-07-03):
        allegro有个功能,就是在画BGA的时候可以设置一个框,然后设定BGA引出的线走出那个框,线会自动变粗。好像还可以设定框内的另外一些规则,使框内规则和框外独立起来。请问有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操作的啊,求高手指点指点!!

网友A:
    constraint region,在这个class画一块shape,然后在规则里的region里设置一个规则,点shape添加这个规则就ok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constraint region,在这个class画一块shape,然后在规则里的region里设置一个规则,点shape添加这个规则就o ...

    好像明白怎么操作了。也可以先设定规则,再画shape,然后再导入规则吧?谢谢了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好像明白怎么操作了。也可以先设定规则,再画shape,然后再导入规则吧?谢谢了!

    对,其实你仔细看,大胆尝试,你自己就能猜到是怎么设置的了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其实你仔细看,大胆尝试,你自己就能猜到是怎么设置的了...

嗯嗯,谢谢啦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