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仿真BER

楼主(2014-07-04):
trans仿真得不出信号的BTC(浴缸曲线),请问什么可以仿真出信号的浴缸曲线?或者说什么仿真器可以仿真出BER?

网友:
bathtub和eye分不开
所以你就应该从eye probe里面去找相应的测试选项。
measurement里面有bathtub,添加进去.

楼主:
恩  是的是的,eye probe里面也确实有这样的选项,但是它不支持trans仿真,只支持channel simulation

网友:
channel sim就是类似于transient的结果
waveform就是transient的图形

楼主:
我想知道 怎么得到BTC

网友:
measurement里面有bathtub,添加进去.
仿真完后输出bathtub的结果就是浴缸图